求助:欧姆龙CQM1H-----CPU21

楼主(2009-03-08):
(无正文)

楼主:
欧姆龙CQM1H-----CPU21,请各位帮忙!

楼主:
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A:
PLC是新的还是旧的?PLC的最后安装封口的端板了吗?

楼主:
是旧的,试时只有电源和CPU那一块,其他的没有了。

网友A:
必须安装最后的端口封板。

楼主:
谢谢guochunyi 的帮助

网友A:
这是图片。没有端口封板,PLC不能使用。

网友A:
完全可以,但这个组合只能检验输入,不能检验输出,没有输出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但这个组合只能检验输入,不能检验输出,没有输出模块。

谢谢楼主的帮助

楼主:
装上端板试机出现如下情况: [upload=1]

楼主:
请各位帮忙,谢谢了!

网友A:
随便编写简单的正确的程序,写入PLC,断电后重启,如果有输出模块,最好也装上。
如果无特殊要求,【扩展指令】可以用默认的。
没有看到你的操作描述,不清楚你的具体操作情况。

楼主:
重新上传程序,PLC正常了,谢谢guochunyi 的热心帮助。

网友A:
不用客气,恭喜你问题解决了。

网友B(2010-02-23):
我的PLC老是出现无END(01)指令,无法连线,请各位帮忙

网友B:
是欧姆龙H200HE

网友B:
出现ERR错误

网友B:
传程序无RUN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