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我建了两个基本窗口,在窗口里又弄个功能键,想来回切换窗口用的,在电脑内模拟是可以,为什么下载到屏里就不行了,提示base windows(12) must full screen size
说我窗口12 没有充满全屏。
这是模拟时的图,为了有这个提示我把窗口改成40了,但在下载到屏里时切换的窗口是12和10来回切换,也试过了新建13 14 15,,,,的页面,但切换时出现一个样的提示,

有那位朋友知道我错在什么地方了么???

GOOD  LUCK

楼主:
     不是吧,没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

GOOD  LUCK

网友A:
1。EVIEW和威纶两者有没有搞错
2。新建程序时选择的屏尺寸型号和你的触摸屏的一致吗?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选择的屏尺寸型号和你的触摸屏不一致。或把宽度和高度调小试一试。

网友D:
曾经遇到过,不知道你遇到的和我遇到的一样不一样。
1、没选对相应的设备,在设置里面有各种型号的设备,必须把里面的设备类型设置到和你实际使用的一样才行。
2、总固执的认为窗口是320*200 或320*240,以我使用的MT506为例,其实充满全屏的尺寸是320*234,曾经固执的改过这个,但总遇到问题,使用234就没问题了,有时不要太固执。新开窗口的默认数值一般是窗口的最大尺寸。
3、切换窗口选用了不恰当的指令,如果是切换基本窗口,新窗口是需要充满全屏幕的,而一般的弹出窗口不是全屏的,窗口多了有时会搞混。

仅供参考。好运~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E:
学习一下...............
科技富国强民,是我们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