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换得都换了,能想到的都想了可是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2009-03-08):
能换得都换了,能想到的都想了可是问题还没解决
我单位的煤气总管快切阀用PLC控制24v电磁阀,得电阀开压缩空气导通失电阀关压缩空气关闭。可就是在没有人关闭、并且现场24v正常、新换的电磁阀、排除干扰、PLC输出正常时快切阀自动关闭了,到现场观看电磁阀24v(有24v指示灯)等亮着说明控制没问题,再有24v的情况下快切阀确实关闭了,机械部分只是在打开时有轻微犯卡,关闭时3秒就关了。关于快切阀的原理:有一个小气缸和大气缸,两个动作时同时开或关的,大气缸内部还有大弹簧打开时靠气压把弹簧压紧,主要是关闭时气缸排气同时靠弹簧的反作用了加快关阀时间。汽缸有轻微漏气,不是太大!
我把24v继电器也换了,所有接线都没有问题,电磁阀也换了新的,到快切阀的控制(带屏蔽)电缆也换了,并且PLC柜内单端接地。并从上位机上监控输出曲线,输出没看出问题,可是能换得都换了,能想到的都想了可是问题还没解决,请大家指点迷津吧!

网友A:
我听起来也有些晕了
PLC---继电器---阀
得电阀开压缩空气导通失电阀关压缩空气关闭
这里又讲阀开,又讲阀关...
不太懂
建议您这样,先不要单个单个换,
你在外面搞一个PLC通过继电器控制阀的,一直试开开关关, 看正常不

网友B:
难道是:电磁阀吸力+气压压力<弹簧压力?
建议:处理漏气先;
实在不行,最后一招:更换快切阀。

网友C:
我原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虽然不是双汽缸的,单汽缸的也一样,在你更换了电磁阀的情况下实验电磁阀换气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的换气,那么我推断是汽缸内部漏气,也就是活塞部分漏气了,隔一段时间汽缸两侧的气压平衡了,阀门就在弹簧的作用下关闭了,可以换活塞密封垫,如果汽缸内部有硬划伤,哪只能换汽缸了

网友D(2010-05-06):
漏气是个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气缸里的密封圈漏气?

网友F:
我记得就在不久以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好象最后是阀漏气,最后还是更换的阀门。

网友G:
既然输出都正常,那只能是汽缸的问题了

网友H:
总不能感冒吃肚疼药吧。看了你的描述。应该在阀的部分出的问题。气缸有问题:检查问题所在。漏气排除它!卡阀排除它!

网友I:
阀漏气,换个O型圈。应该就OK了

网友J(2010-06-14):
气缸漏气造成的,因气缸漏气而造成泄压克服不了弹簧压力而关闭

网友K:
煤气总管上有一个气压安全阀,你检查了没有,没有煤气,火当然关掉,因为火力检测没有感应,所以关掉你的煤气阀,空气阀常开,是对的。否则不要爆炸,出事吗?

网友L(2010-12-04):
呵呵,是啊,电气部分,正常就是正常,不用过多的怀疑啊,
呵呵,看看阀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