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9-03-08):
我觉得现在工程市场上用单片机控制的越来越多,而且成本又低.用PLC的话成本又高,是不是单片机很快就会取代于PLC了呢,到时候PLC还有可利用的价值吗?

网友A:
单片机不会取代PLC吧 PLC可靠性比单片机强

网友B:
单片机和PLC当然有区别啦!
PLC的抗干拢要比单片机的强一些.

网友C:
呵呵! 简单地说,高档单片机可以是PLC主控板上的核心器件。 明白它们的区别了吧!

网友D:
我个人的理解,单片机可以实现单个设备的自动控制,可开发性比较强,成本比较底;
PLC可实现对多个大型设备的单个及连锁控制、远程控制、工艺流程可视化设计等等;
我认为不会出现谁取代谁的说法,这两者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网友C:
就控制而言:
单片机只是一个芯片,还必须进行系统硬软件设计和抗干扰设计才能付诸应用,这里包含大量个性化及针对性的设计,工作量大、编程比较复杂、开发周期长,但由于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能够做到物尽其用和满足个性化要求。
PLC则是已经完成系统设计的一种控制设备,只要规划好输入输出信号,再用PLC指令根据控制要求编排出PLC控制程序,就大功告成。 同时,由于PLC指令比较汇编语言或C语言要容易掌握得多,所以很多电工师傅都能较快上手(复杂应用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