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FX2PLCwu

楼主(2009-03-08):
FX2PLC的Y指示灯亮,但没有输出,什么原因?不是触点坏了,因为有时这几个Y点坏,有时那几个Y点坏。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估计是你那个COM1,COM2等的24V的电源接入有问题!你查一下!可能有松动!

网友B:
用PC监视一下,程序内是否有输出,如有再确认一下,其COM 点的配线是否异常。或拆掉此输出线,使其运行,有输出后,用万用表确认其点与COM 点是否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