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FX2PLC的Y指示灯亮,但没有输出,什么原因?不是触点坏了,因为有时这几个Y点坏,有时那几个Y点坏。请高手指点

楼主:
是没有输出,但PLC指示正常

网友A:
问题很简单!!你那PLC如果是继电器,那么就接上一小灯泡或者其他可以指示得东西,当Y点接通的时候看外部知识灯亮与不亮就可以。
如果是晶体管,那么接一直流小电流的东西,好与不好同上检查方法。

网友B:
用电脑监控,然后用表测!

网友C:
com 有没有接呀

网友D:
用万用表检测一下输出有没有,如果没有输出指示灯又是亮的。PLC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E:
com 有没有接呀,同意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