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STL 指令画梯形图

楼主(2009-03-08):
STL指令编程 用CX DEVELOPER 显示方式没有附件中的那么直观.请问这是用哪一种编程软件画的梯形图.CX DEVELOPER 能不能也画出这样的梯形图呢?

楼主:
我说错了,是GX DEVELOPER

网友A:
记得三菱就2两种编程软件,楼主说的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一种编程软件所生成的程序容量小,但是不知道你叫啥名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三菱就2两种编程软件,楼主说的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一种编程软件所生成的程序容量小,但是不知道你叫啥名称。
FXGP-WIN-C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谢谢啊!!
虽然没有GX DEVELOPER 好.但用STL指令的确对初学者来讲还是用FXGP-WIN-C比较直观好懂!!!

网友C:
实际梯形图看起来都一样!

网友D:
附件图是用FXGP-WIN-C画出的,与GX画出的有区别

网友E:
一个能转换 一个不能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