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判断触摸屏好坏?

楼主(2009-03-09):
一块触摸屏与PLC变频器连接使用,怎样才能判断触摸屏好坏?

网友A:
很好判断的,如果触摸屏没有显示说明是坏的。。。

楼主:
有时操作起来不是很灵。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不是很灵是不是 反映慢?

网友C:
通讯慢说明你的交换的数据量比较多,或者线路比较长,
没反映并不一定坏了,而是可能屏和其它设备并没有正常通讯,就是通讯不上,可能是通讯线或者软件问题
如果线路正常通电之后,屏幕不亮,说明有可能是屏坏了,一般不要怀疑屏坏了,检查硬件和软件设置

网友D:
那个很难说的,控制不了就不一定是坏,有可能是程式上出错!

网友E:
简单点,换个新的,用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