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包装盒子里都有什么东西?

楼主(2009-03-09):
买个新PLC,里面除了有PLC,据说还有一些资料,都叫什么说明书?里面都有什么内容?
先谢谢!

网友A:
FX××使用手册

楼主:
买了二手的PLC,那里能下载这种手册?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C:
1:你买的PLC的使用手册。
2:如果购买二手的PLC。无编程手册的情况下,在本站或者百度搜索功能填写型号即可。

网友D:
在本家园就有有关的手册下载。

网友E:
最好买个打印机,下载的资料打印出来,电子的不方便看,不便挟带

网友F:
不会吧!我买的欧姆龙的CPM2AH的就只有一个PLC,没有什么手册的。

网友G:
新的有PLC主机1台,说明书和使用手册,以及贴在PLC主机上的标签。

网友H(2009-04-17):
要看是那个厂家生产的

网友I:
新的有PLC主机1台,说明书和使用手册,以及贴在PLC主机上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