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程序为什么会停机

楼主(2009-03-09):
看看这个程序为什么会停机 运行10几分钟就停下 切断PLC的电源重新加电又可以

网友A:
上传的什么啊,都打不开

楼主:
用台达的软件可以打开

网友B:
原来是台达的呀

网友C:
不知道工艺程序不好看

网友D(2009-04-28):
你是河北 哪里的 啊
我也是河北的 有机会多多交流

网友E:
运行10几分钟就停下时,请举例说明:
如:原正常运行时哪个输入后会哪个点输出,停下后不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