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一秒钟内频繁的升降速是否会对变频的性能及寿命有影响?

楼主(2009-03-09):
变频器在一秒钟内频繁的升降速是否会对变频的性能及寿命有影响?

网友A:
应该没吧,我们做这样的系统很多,变频器还没坏过.

楼主:
楼上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用在什么场合下的?

网友B:
只要外部环境正常,变频器的各项参数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就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C:
肯定没有问题啦,本来就是用来这样的!惟有事的!

网友D:
不会有问题的,只要你不频繁的通断变频器的电源就可以,频率频繁变换只是里面的开关管开关的频率变化而已,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如果频繁在1S内升降速,不会对变频器有损坏啊,只要外供电源不是就好了

网友F(2009-04-22):
对变频器是无影响,只要在参数范围内,但是电动机能受的了吗???普通电机肯定不行。

网友G:
不能吧,象这样变频器会出现过流或过电压报警的

网友H:
要充分考虑负载,电动机,变频器,在1秒内加多少速,减多少速等情况
比如电机在满负荷情况下,在10HZ~50HZ之间这样一直频繁来回,电机以及变频损坏的可能比平时大得多
而如果是在45HZ~50HZ之间频繁来回,应该就无所谓
或者如果电机力矩够大,那就无所谓
举个道理,你儿子一岁的时候,我把他上上下下猛举,没关系
但你儿子十岁了,你还上上下下猛举,呵呵~~ 腰都闪断了
如果升降幅度大,建议放大功率一个档甚至更高,并且配置刹车电阻

网友I:
定型机的E+L,要是采用变频器的话,一般就是这样了,频繁正反转,看减速比,频率一般不高,变化幅度也不会太大。

网友J:
你一秒钟变来变去 用什么来控制频率的变化呢
你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 设置多少啊 我看你的题目 估计是0
如果设置0 频率变化范围太大的话 会报错的
你能不能具体的啊
比如 说说 用什么方式来选择速度的 模拟量 还是 端子 还是其他
频率又多少变为多少再变为多少
你那个什么设备啊 怎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充分考虑负载,电动机,变频器,在1秒内加多少速,减多少速等情况
比如电机在满负荷情况下,在10HZ~50HZ之间这样一直频繁来回,电机以及变频损坏的可能比平时大得多
而如果是在45HZ~50HZ之间频繁来回,应该就无所谓
或者如果电机力矩够大,那就无所谓
举个道理,你儿子一岁的时候,我把他上上下下猛举,没关系

这个比喻真强大~~~!
频率变化不是很大,就是一些微量的调整,是用台达的变频器.用的UP 和DOWN的指令.

网友K:
把加速 减速时间调整一秒 负载惯性不大没问题的 如果加减速时间调整太小 大惯性高速60HZ在很短时间减到20HZ变频器需要制动刹车 这时电机和变频器都会严重发热 变频器还会过压报警 减速时间长一点当然没问题 加速时间过短负载重电机马上高速运转 会对机械设备有冲击 很简单如果你开车以80时速奔驰立即刹车你想想后果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开摩托车一档油门突然加大你不冲上天才怪呢 什么样的设备什么样的负载性质 合理选择加减速时间是有学问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求立即停止电机必需加机械制动和变频器配合...........................

网友L:
肯定没问题的,我们厂里的印花机上的刮印器就是这样的频繁地加减速,换方向,富士的1.5KW的电机用富士的3.7KW的变频启动。

网友M:
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N:
加减速时间调到0.4秒,我一直在用,很稳定。

网友O:
变频器用在注塑机上,一般加减速都为一秒左右,而且是0HZ----50HZ.有没有问题与很多因素有关的,比如变频器本身的质量    等等.

网友P:
为中国之崛起而做工控人!    站长  !支持

网友Q:
如果偶尔这样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H:
要充分考虑负载,电动机,变频器,在1秒内加多少速,减多少速等情况
比如电机在满负荷情况下,在10HZ~50HZ之间这样一直频繁来回,电机以及变频损坏的可能比平时大得多
而如果是在45HZ~50HZ之间频繁来回,应该就无所谓
或者如果电机力矩够大,那就无所谓
举个道理,你儿子一岁的时候,我把他上上下下猛举,没关系

哈哈

网友S:
引用 网友H:
要充分考虑负载,电动机,变频器,在1秒内加多少速,减多少速等情况
比如电机在满负荷情况下,在10HZ~50HZ之间这样一直频繁来回,电机以及变频损坏的可能比平时大得多
而如果是在45HZ~50HZ之间频繁来回,应该就无所谓
或者如果电机力矩够大,那就无所谓
举个道理,你儿子一岁的时候,我把他上上下下猛举,没关系

真是有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