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500维纶触摸屏有没有停电记忆继电器,注意不是寄存器

楼主(2009-03-09):
请问MT500维纶触摸屏有没有停电记忆继电器,注意不是寄存器

网友A:
大概是没有,不知楼主用屏的停电保持继电器有何用。

楼主:
PLC的停电保持继电器不够用,想借触摸屏的。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品牌的PLC,如果是S7-200可以数据寄存器全部设为停电保持的,三菱的也可以改变停电保持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