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9):
求教版主,最近我第一次做S7-200与MT506的通信(以前有做FX1N与MT506通信等),不知道触摸屏里的设备类型到底该怎么设?例如:1,我想把PLC里的SMB48(模拟电位器里的数值)里的数据显示在触摸屏上,具体该怎么弄?
    2,我想用触摸屏写一个数据到定时器里或计数器里,具体该怎么弄?
麻烦你了,手册上说的我看了又看,就是不明白啊,说的字句太专业了!我想用实例是最能说明一切的!

网友A:
从文字上感觉你没弄过触摸屏幕,触摸屏幕的作用简单说来就是你的要求,即,把PLC中的数值显示出来,必要时通过触摸屏幕改变PLC中的数据。
如果你的三角恋爱没问题,搞通了,三者谁都没意见还能互相沟通,PC-PLC          PC-HMI            HMI-PLC剩下的问题就好说了
找个MT506的软件那个好像叫甚么,椅子宝,大概意思是说坐在椅子上就可以了。打开软件,选中你的触摸屏幕型号,建立一个:
1.数值显示元件,把里面的地址变换成PLC的相应的地址SMB48,O了第一条完成。
2,建立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参数地址是PLC中的地址,触发地址是LB9000,第二条也O了。
这个弄的时候要注意数据类型,VB?VD?VW? real? 俺不知道,要问你。所有这些元件在软件中都有个快捷键,他的位置我不知道,因为那是你移动到那里的,忽上忽下,随你喜好,但我真的是不知道。

弄好了,再点那个大大的离线模拟,当点那个数值输入按钮时,会出现个大大的键盘,嘿嘿,你成功啦,
然后下载,试验,完成。于是从这两个点点开始,慢慢的弄了许多,然后你会用这个屏幕控制庞大的设备群。
然后,呵呵,大把的钞票跑你那里了,我要分红,可又不认识,有点儿郁闷,不过还是乐意帮助你。

如果我错了当我没说,如果不巧说对了,俺要分红。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我正在做S7-200 和 mt5600t的通信 也许楼上的回答对我有帮助 谢谢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不过好象楼上的兄弟还没弄明白我的意思哦,例如你说的数值显示元件里,把里面的地址变换成PLC的相应的地址SMB48,在EB500软件中读取地址里好像没有SMB啊???只有VW,我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触摸屏里的地址如何与PLC里的地址对应?M,Q,VW当然可以对应了,可我看到别人写的程序里面MT506与S7-200通信时,触摸屏里写的读取地址是D 7005等等?这个是?????

楼主:
另外我也搞清楚了象SMB48里数据在触摸屏上显示可以先把SMB48内的数据通过传送指令传到VW中就可以了。

网友C(2009-12-07):
1楼兄弟的回答对我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