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这段程序有什么用

楼主(2009-03-09):
如题,速度寄存器后的K4M91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K4M912的意思就是M912,M913,M914.。。。。。。一直到M927.

网友B:
MOV D900 K4M912的意思是传送D900存储区的内容到M912 M913 M914 M915
同意

网友C:
MOV是16位数据传送指令,K4M912的意思就是M912,M913,M914.。。。。。。一直到M927.
MOV D900 K4M912的意思是传送D900存储区的16位数据到M912 M913 M914 M915。。。。。一直到M927,控制16个内部继电器的状态,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D:
1楼正确……2、3楼可以监控实际结果

网友E:
K4M912 是一个组合字元件

网友E:
你可以直接理解为 一个16位的D元件
OK!!!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咯

网友F:
MOV前加个D就是36位处理。MOV后加个P就是脉冲执行

网友G:
楼主你也太喽了吧?

网友H:
MOV是16位数据传送指令,K4M912的意思就是M912,M913,M914.。。。。。。一直到M927.
这是大家的意思,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列:M129,M128。。。。。。M912的16个内部中间继电器位。意思是把D900中的数据转存到其前述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F:
MOV前加个D就是36位处理。MOV后加个P就是脉冲执行
32位的吗??????????

网友J(2009-04-12):
MOV D900 K4M912意思是传送D900存储区的内容,也就是16位二进制数据,到M912 M913 M914 M915……M927,共16个辅助寄存器

网友K:
意思是将数据传输到以M912开头的四个连续的继电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