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关于三菱FX2N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9-03-10):
先向各位PLC高手问好!我有一件事情没有搞明白,就是FX2N编程手册说辅助继电器,普通的继电器可以当停电型继电器使用,就是修改参数就行了,可不知道该怎样修改?有劳大家了!

网友A:
查看手册或讲义,软元件表中,对MXXX有区分,选用不同的MXXX就有不同的功能,有停电保持和不保持型等等.

楼主:
谢谢cvlsam!非常感谢你的解答!以后还有问题也多指教,再次表示感谢!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2009-04-10):
学习了!!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