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如何集成Wincc Flexible2007

楼主(2009-03-10):
请教各位大侠,我现在已经先后安装了Step7和Wincc Flexible2007,要如何实现把它们集成到一块?谢谢

网友A:
先安装V5.3.1以上版本的step7和配套的PLCSIN,再安装wincc flexible 2007,按系统提示选择集成即可.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只要版本相应就可以自然集成的。顺序是先安装step7相应版本,再安装wincc flexible 2007.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