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现有3台 cpu 224,其中一台作为主站,其他2台作为从站。
不考虑plc外接模块(I/O扩展之内的)   需要采购些什么设备 ,除了3台224以外?

谢谢,在线等!!!

网友A:
可以不用主从方式
而是3台PLC分散控制
再加上我们生产的Bcnet
将3台PLC的串口转成以太网
然后通过一台工控机对它集中监控

有问题可以联系
flin124@yahoo.com.cn

楼主:
这个是客户提的要求,而且现场没有工控机的。

网友B:
如果没有显示器占用通讯口的话,可以将三台控制器的编程口连接起来.
在主站PLC上使用Net_Read /Net_Write就可以访问其他2台了.

网友C:
晕倒,用以太网模块???好高的造价。

如果你家有超5类网线,就是一般所说的网线(若距离不太远的话,随便什么导线,若是软线,弄好粗细,烫锡以硬),直接插入相应孔即可,不花一分钱搞定,(俺试验时经常这样做,你可别这样,毕竟连接可靠性低嘛),如果想奢侈点儿,就买几个9针插口,3-3 ,8-8,5-5,互相相连(注意38必须是一对搅线,5在其他6根中任选1根)绝对搞定,若通讯不稳定,再花不足一元钱买几个个电阻,烫上就O,剩下的就是你编程序的问题了。如果想正规一些就要花点儿银子了,西子有专用接口,俺没买过,不知几钱,搞的很神秘,不过也就是外壳+加上拨码开关和电阻组成应该不太贵,还有专用电缆,找经销商问一下,不过所有的原理和我前面说的没啥两样,只是漂亮正规些,对了最重要的是人家的通讯距离可能会长些,这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这种做法需要你的主站上有两个插口,一个搞主子互联,一个搞屏幕什么的。如果只有一个插口且又有屏幕什么的,就需要买一条多主站电缆了。
啥?电阻多大?焊在哪里?搜索一下,就这个坛子,准能找到。

这个处理方法可是和买模块是万倍以上差距的造价哦。

经验之谈,仅供参考!
说的不对,就当没说,
若照此搞定,回个信息哦声好,祝你好运。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D:
你可以用PPI主\从方式来进行通讯,把一台PLC做为主,其它的做为从站,这样就可以实现了,需要用的就是网络接头,DP的972就可以。再有也可以用自由口进行通讯,也是很方便的,但这样还要看你的通讯距离,如果太远了,超过50米了,就得加中继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