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7 V5.4问题

楼主(2009-03-10):
声明:WINCC用的是老版的6.0的,STEP7 V5.4 SP3的新装的。系统XP
问题:当SETP7启动时会出现
无法显示一个或者多个对象或对象类型。
无法为对象_S7H_CLASS_FM_POS_300_MPI_CT 装载服务器`_s7fk35bx.dll`。
确保所需软件包以安装。
已经重新装过STEP7了,HW也升过了,PLCSIM V5.4, 授权也都有,但是没有用,请教高手解决啊

楼主:
声明:WINCC用的是老版的6.0的,STEP7 V5.4 SP3的新装的。系统XP
问题:当SETP7启动时会出现
无法显示一个或者多个对象或对象类型。
无法为对象_S7H_CLASS_FM_POS_300_MPI_CT 装载服务器`_s7fk35bx.dll`。
确保所需软件包以安装。
点掉之后还会出现好几个,只是 .DLL,不同,意思差不多
已经重新装过STEP7了,HW也升过了,PLCSIM V5.4, 授权也都有,但是没有用,请教高手解决啊

楼主:
又重新装了一次,换了个默认的安装目录,一切问题OK

网友A:
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

网友A:
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vc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