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有关无功补偿因数

楼主(2009-03-10):
为什么我们公司每个月功率因数都是0.79至0.80无法到0.9,也有功率补偿柜为ABB品牌,求教各位怎样才能增大功率因数,我们公司负载主要为电机及一些加热负载!

网友A:
你看是功率补偿柜容量太小,还是那个控制仪的问题

楼主:
观察了控制仪的参数动作时间为30秒,功率因数为1,动作正常,

网友B:
一般是补偿电容老化。控制仪功率因数为1,电表显示是多少?检查互感器有没断路。如果变压器长期空载功率因数也低。

网友C:
一般的情况,要注意补偿器的运行情况(前提你们负荷是满功率,最少一半以上),功率因数值不低于0.9如果长时间在0.9一下,就要检查电容容量,电容接触器是否正常(有时连线容易被烧毁)还有补偿器的问题!!如果电容器全部投入还达不到百分之90以上,就要考虑是电容补偿的容量小,需要更换电容器!!!如果负荷是满功率,最少一半以上,电容不投入,应该是补偿器的问题!!

网友D:
平均功率因数为:有功电度表读数除以[(有功电度表读数的平方 加 无功电度表读数的平方)之和的开方]
你自己算

网友E:
这样的话就要加大补偿电容的容量了。

网友F:
像你这种情况肯定是线接法有误,不能准确测定当前的功率因数,建议加一个功率因数试下,跟补偿器上显示的对得上不?

网友G:
检查无功补偿电容的容量,无功电流采样的互感器接线采样的相序,互感器变比等,检查无功补偿控制仪的参数设定,投入,切除的门限值和动作时间。看看无功功率因数表的超前,滞后指示能否和控制仪相对应。

网友H:
你们的补偿柜测量用的互感器是不是测总电流的,如果不是的话,就不能准确测量。另外你们是高压补偿还是低压补偿,电力部门计量是高计还是低计,这些要先搞清楚才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I:
这种事还搞不定呀????
你做了多少年了!
有关无功补偿因数
http://ymmfa.com

网友J:
你看看ABB控制器的相位角,你参照一下说明书,如下:

网友J:
你看下ABB的相位角对不对!?以下是ABB的说明书!

网友J:
说明书传不了啊!有需要的联系123456789

网友K: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电容器坏,用钳表量每个电容各相电流是一样吗?

网友L:
是新问题还是装好后一直就是这样的啊 你是不是设置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