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D75编程电缆

楼主(2009-03-10):
有哪位大侠知道AD75和PC连接的编程电缆哪里有买吗?

网友A:
AD75是通过CPU来通讯的,SC-09到处都有!

网友B:
国内市场的SC-09是没有办法直接连CPU上与AD75通讯的,可以网上找找资料自己做一个MINI的接头再加SC-09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内市场的SC-09是没有办法直接连CPU上与AD75通讯的,可以网上找找资料自己做一个MINI的接头再加SC-09就行了
怎做老大,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