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FX1N 可以同时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吗?

楼主(2009-03-11):
各位高手:
如题,FX1N 系列的PLC可以同时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吗?要求互不影响。

网友A:
FX2N可以 1n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是不是2N可以同时输出两组互不影响的脉冲信号啊。

网友B:
高速脉冲输出功能,Y0,Y1 选型不要忘记要用晶体管输出的(MT)

网友C:
可以,
PLSY,DPLSR......指令,Y0,Y1脈衝輸出,
再找二個Y方向控制
照着伺服控制説明書接綫就可以了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