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r屏后面

楼主(2009-03-11):
Eview的屏MT4300C用什么软件下载程序?它后面这个东东是什么用的?

楼主:
两个白色开关分别编号为1、2
在它左边好像还有一个钮子开关。
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没敢动………………

网友A:
那个是重启触摸屏的按钮,两个开关是拨码开关:把1拨到on时可更新内核和文件系统;把2拨到on时可以校正触控;把1和2都拨到on时,可进去系统setup界面。
下载积分:+2(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楼主:
把1拨到on时可更新内核和文件系统
是不是会把屏里的程序清除掉啊?
系统界面进去过,全是E文的。
往电脑中传程序怎么做?
MT4300C用什么软件编程,在哪里下载到。

网友B:
小的旋钮是调屏的亮度,232和USB是程序下载口,编程软件在官方网站有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的旋钮是调屏的亮度,232和USB是程序下载口,编程软件在官方网站有下的
不要误导观众。

网友A:
如果只更新内核是不会把程序清掉的,但更新文件系统会清掉程序,不过更新内核和文件系统不建议一般用户操作。
编程软件可以到
www.kinco.cn
上下载,编辑好的组态工程要先编译然后才能下载到屏上。下载方式可以选择USB或串口方式,如果你的屏是MT4300CE,也就是带网口的屏,还可以通过网口下载,一般来说,用网口下载的速度是最快的,其实是USB,最后是串口.
下载积分:+3(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感谢一下~!

网友A:
如果是要把触摸屏中的组态工程上传到PC上,可以通过EVmanager上传处理中的“上传工程”来实现,不过如果原工程设置了上传密码的话,你在上传时还将需要输入上传密码才能上传。

楼主:
很是感谢你的帮助。给你加分的。

网友C:
人机ev mt4300 在购买触摸屏时 内有硬件说明的上面详细说明了触摸屏后背端口及pi 开关(有com0母头子com1公头子 都是用于pc RS232 PLC通讯连接的 还有USB接口一般用于上传或下载触摸屏画面程序,还有打印机通讯接口)其它按钮上面的朋友说的很清楚 不再赘述 画面编辑软件包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