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为何会变慢而严重发热

楼主(2009-03-11):
我用三凌二NPLC与2AD和变频器连接,用触模屏操作各功能,运行时屏上设定30H,变频器也显示30HZ,运行正常,可运行一段时间电机转速下降,变频器显示10HZ左右而屏上还是显示30HZ,电机发热历害,请问各高手是怎么会事。

网友A(2009-05-03):
变频器有问提,

网友B:
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C:
应先看看,模拟量的值,在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先看看,模拟量的值,在定
加一电压表查看电压是否变化,判断是变频器故障还是plc故障。

网友E:
电机过载

网友F:
电机过载或者是变频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G:
检查给变频器的信号是否发生变化

网友H:
检查变频器用面板设定看是否变化

网友I:
楼主查一下在运行过程中负载是否发生突变,变频器容量和电机功率是否匹配?选用的是普通电机还是带有强拍风的变频电机,要是冷却风扇装在电机轴上进行冷却的话10Hz频率运行时间长电机发热是正常现象,只要保持在70度以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看一下故障时变频器面板上的输出电流是否超出电机的额定电流,PLC输出给变频器的信号是否正常,一切正常的话如果故障依然不能排除,请楼主对照电机数据把电动机名牌上的参数输入变频器,然后再给变频器运行一次自整定试试,要是还不行的话可能是变频器有问题,换一台变频器试试。
以上~~
下载积分:+2(limiju) 热心助人!

网友J:
1电机线圈绝缘不好2电机负载重(磨心等)

网友K:
电机过载了.
我们以前在组装自动机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不过我们用的是步进马达,我们主管让他的一个亲戚在那里接的电控板,
结果步进马达用了一会就很烫,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
后来从外面招了个电气工程师进来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外接电路进来时候降压不到位,应该是要将到5伏的,他是降到了12伏,
问题刚一解决那个电气工程师就走人了,真可怜,我更惨:因为和主管的那个亲戚说话大声了一点,第二天就被干掉了.

网友L:
先测量电压,在看看

网友M:
检查模拟信号线是否接触良好?电机低速运行时自散热能力差,故会发热,建议使用变频电机

网友N:
检查一下负载再说吧

网友O:
缺相,过载,点机问题
实践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网友P:
一般而言属缺相,设及到变频器,电机,及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