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1):
LG K120S 解密后,密码显示是-151311-30-30-30-30
哪位大虾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A:
别想了,LS那K120系列是解不了MI的!!

楼主:
我自己的K120S K7M-DR60U就能解,解另一个K120S K7-DR40U就解不了,解到的就是那种乱码-151311-30-30-30-30。不得其解! 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B:
都是些假的解密软件

网友C(2009-04-20):
引用楼主crazybaby于2009-03-11 12:19发表的 LG K120S解密之奇怪现象 :
LG K120S 解密后,密码显示是-151311-30-30-30-30
哪位大虾能够指点一下!

K120S是可以解密的

网友C:
因为楼主用的是一试用版的软件,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