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X8.52安装问题

楼主(2009-03-11):
我安装了8.52的GX后,出现打开工程失败,好多方法都试过了,就是不行,不知道安装英文版的行吗

网友A:
用本网站的软件安装,是没有问题的,8.52我安装于W2000, XP都正常.

网友B:
是呀 从新装一下系统在装

网友C:
安装英文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还是要你自己亲自测试才知道结果

网友D:
估计是你的系统原因要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