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U下载线

楼主(2009-03-11):
FX3U的编程口的布局及针脚定义,编程线可以自己焊接吗,如何焊接,谢谢

网友A:
和2N的一模一样,只是要把插头修一下,不然擦不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2N的一模一样,只是要把插头修一下,不然擦不进
是的, 只要扁头变圆头就可以了,不过也有本身就是圆头的

网友C:
和FX2N的编程线通用,型号SC-09,还可用于FX2n-10GM等。

网友D:
FX 系列是通用的。

网友E(2009-04-21):
自己做的话 本论坛也是可以找到图的 用心找找看看
求助:FX3U下载线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