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PLC与PC连接问题

楼主(2009-03-11):
我把PLC和电脑通过接口连接了,可是监控监控吧,就断开了,然后拔掉线又能连接上了.线和接口我能肯定没问题,因为同样的接口我连接三菱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谁遇到这样的情况,请给我指导下.谢谢.

网友A:
连接什么系列的PLC?编程电缆是正版的吗?大多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电缆的问题,有备用的话,试试看.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