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2的密码设置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9-03-11):
在GT designer2环境中怎么进行密码设置,使得当点击一个“画面切换开关”时会跳出密码输入画面,密码正确后才能相应地切换到对应的画面?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这个画面切换开关用来调用“密码输入画面”,在“密码输入画面”内设置一个“数据输入元件------比如是D0”,假设你的PLC程序内设置的密码是D1=1234,然后用比较指令[= d0 D1].
你要注意一下:你必须设置好基本画面的调用元件,重叠窗口调用元件.然后把画面的编号存入画面调用元件中.
这样说不知道你是否清楚.
以上!

楼主:
还是不怎么理解,如果这个密码只是纯粹的触摸屏切换密码,而与plc程序没有关系时那又怎么弄呢?

网友B:
设置密码的等级权限就可以了。

网友A:
3楼的朋友,你说的设置密码等级是不能解决楼主的问题的。
不同的密码等级只能是现实不同的内容而已。
要实现楼主说的,必须节后PLC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