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1):
如题 是否可以更改触摸屏的屏保画面!!!
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有人知道吗?

楼主:
大虾们帮忙呀,小弟新人
或者说触屏自动弹出一个需要的画面(在一定时间没有触摸动作)相当于电脑待机屏保,但是我要自定义哪个画面

网友B:
对于你这个问题,我有个方法可以做到。
你可以做几个画面,专门用来做屏保用的。
再用定时器来进行切换。这样行吗?
比如你的画面切换元件设置是:D0.而你用来做屏保的画面是:B100,B101,B102,你要3秒切换一张。
LD X0(用来驱动画面屏保功能)
PLS M0
LD M0
SET M1
OUT T0 K30
LD T0
MOV K100 D0
LD = D0 K100
OUT T1 K30
LD T1
MOV K101 D0
LD = D0 K101
OUT T2  K30
LD T2
MOV K102 D0
LD = D0 K102
OUT T0 K30
LD X1(用来取消屏保)
PLS M2
LD M2
RST M1

以上是我的方法,别的朋友肯定有比我更好的方法,请指教。

网友C:
强 这都能想出来

网友D:
要从GOT的系统信息里取得触摸键输入信号,
多长时间没有输入就进行画面切换,切换到屏保画面。
在屏保画面做部件显示(字),就可以实现动画了,
在屏保画面还要做按键,返回上一页面。
部件显示和按键都可以做成全屏的。

网友D:
但对于触摸屏这实在没有必要,自动屏保的黑屏就很好,延长背光灯的寿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但对于触摸屏这实在没有必要,自动屏保的黑屏就很好,延长背光灯的寿命。

网友F:
要触摸屏支持那样才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