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P文件

楼主(2009-03-11):
按照5000MT的使用手册,可以做配方。在使用EVManger时,发现里面有配方数据下载,文件类型为RECIPE File(x.rcp).现在不明白的是如何做这个文件,编程软件里面也没有地方写这个文件呀。使用手册上的方法可以做一个能随时修改数值的配方表,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固定值的表,这个配方文件应该就是吧。怎么做?
天上下雪,底下滑。那里跌倒,那里爬!!

网友A:
EV5000目前的版本还不支持配方编辑器,不过下一个版本将会推出来了。
所以现在想往配方卡上写数据,可以通过配方传输元件实现。写到配方卡上的数据还可以通过EVManager的上传配方功能上传到PC机上,生成的文件就是*.rcp文件。想打开这个文件查看数据可以借助一些工具,如:flexhex等。

楼主:
谢了 ,EVManager这个功能在eb500界面那个地方
天上下雪,底下滑。那里跌倒,那里爬!!

网友B(2009-05-26):
需要用到配方卡的时候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