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编码器信号能否直接连接到 (0-10v)的数显表上?

楼主(2009-03-11):
厂里有台设备要改造,想加个数显表用来看电机带动的传动机构移动了多少距离,现想在电机上装个编码器,将信号直接连到数显表上,不知是否可行呢?

网友A:
不可以,要编马器接入PLC

网友B:
编码器转一周一般是131072个脉冲,数显表应该反映不过来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不可以的,要显示设备移动的距离,可以用直线位移传感器,或者把编码器的信号接到PLC上,通过触摸屏来显示。

网友D:
你可以改用别的数显表.不是用0-10V的.支持脉冲输入的,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编码器可以直接接到高速计数器上,用于显示距离。像OMRON、AUTONICS都有相应的产品。

网友F:
一个是输出脉冲个数,一个接收电压或电流信号,能连吗?怀疑。

网友G:
换个可以接受脉冲信号的数显表就可以了
国产的很便宜的 400块就可以买个很好的

楼主:
好的,换成能够接收脉冲的计数器。多谢各位了

网友H:
0-10v 是模拟量阿

网友H:
应该不能接

网友I:
换成能够接收脉冲的计数器

网友J:
OMRON 高速计数器
我公司就有这样做的
效果不错

网友K:
你可以改用别的数显表 换个可以接受脉冲信号的数显表 我们厂里就有这样的 不用plc

网友L:
可以的,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弄的.改天帮你的弄个型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