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1n-24mr维修

楼主(2009-03-11):
那位知道fx1n-24mr中层板中有一个083a的芯片烧坏(可以看出来),我想知道其它的两个芯片是否也被烧坏。
请那位师傅告诉一声,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说啊,那自己顶

网友A:
中层那个板好象是做输入输出控制的,应该好修.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楼上是朋友可以说一说吗

网友B:
换掉坏的IC试一试,不过这些IC一般很难买。

楼主:
Ic换掉了正常,但是有两个输入点不能用了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