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伺服

楼主(2009-03-11):
当FXPLC控制伺服要求多段速运行时可以采用伺服驱动器内部速度设定来完成,如果采用人机控制伺服多段速度该怎样做呢?谢谢赐教!

网友A:
如果是三菱MR-J2S以速度控制模式,它可外部做7段控制(由參數先設好1~7段速度),如果要隨時任意調整則要透過DA模組來控制.
如以位置控制模式則以JOG方式運轉,要變更速度則改變脈波速度.

网友B:
首先你要搞清楚你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如果是位置控制,通过人机界面控制PLC内部参数(D),很容易实现,如果是速度就加一个AD,
努力创业

网友C:
如果都是三菱的可以直接连!

网友D:
改变脉冲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E:
樓主的意思是:沒有PLC,只有人機界面--伺服控制器--伺服馬達,
好問題,不知道rs422是否可行,
值得學習,請各位大蝦賜教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