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那位帮 我 看下 是 怎么回事啊
是不 是驱动的事 啊
还是我安装了三菱的 有冲突啊

网友A:
你原先的CX-P軟體并無刪除干凈,請先卸載,特別是CX-Server一定要卸載,使用CX-ONE的第3張CD上的卸載工具進行卸載。

楼主:
我 装了三菱的 软件
是不是 有冲突啊

网友B:
和三菱的软件无关。我的电脑同时安装了三菱西门子,欧姆龙。AB,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按照二楼的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