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仿真软件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3-12):
请问在图中DB10.DBD76,和DB10.DBD200中的数值怎么模拟才可以让M1002.3有输出

网友A:
DBD76的值要小于DBD200中的值才能使M1002.3有輸出

楼主:
是的,可在仿真软件中怎么把DBD76和DBD200的值设进去

楼主:
实际工程中DB10.DBD76来源于FC105, DB10.DBD200来源于监控界面的输入值
在S7_PLCSIM_V54_SP2中怎么模拟DB10.DBD76和DB10.DBD200的值

楼主:
DB10.DBD76来源于

网友B:
在仿真软件中直接输入某数值后回车即可

网友B:
DB10.DBD76可通过修改PIW422的值来模拟。
点击红方框中的图标来打开变量监控窗口。

楼主:
喔明白了,是在Bit 存储器中直接输入PIW422就 OK了

楼主:
这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