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极数

楼主(2009-03-12):
电机的极数是不是指N与S的个数它是偶数2、4、6、8,极对数是两个极S与N为一对。那么同步转速n=60*f/P,两极电机就是60*50/1=3000转/分?

网友A:
你讲的对

楼主:
才搞明白极数和极对数,那一台四极的电机同步转速是不是60*50/4=1500转,那么转子是不会和同步转速一样的。转子转速有的是1440转,有点是1400转呢?

网友B:
就是你说的那样,但是电机不可能达到同步转速,要比它低一点。

楼主:
在同步转速为60*50/P=1500时,那转子的是转速是怎么计算得到的?有的电机是1400转,有的是1440转。这是不是在制造电机时就定下来了。?

网友C:
转子的转速牵至到转差率的计算,像笼子的长短,铁心的轭度,气隙等等.具体了解看一下异步电机等方面的资料

网友D:
有个转差率在里面吧,不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E:
具体了解看一下异步电机

网友F(2009-04-17):
电动机的磁极都是成对的,两级就是一对,四级就是两对,六级就是三对.........同步转速去除以磁极的对数就是理论转速,实际转速低于理论转速。

网友G:
大概就是这样,异步电机有一定的转差率,一般低一些,如果是同步电机两极就是3000转

网友H:
异步电动机的转速不可能超过或等于同步转速,60*50/极对数,这个是旋转磁场的转速(同步转速)

网友I:
同步电机是这样的,异步电机就不一样了

网友J:
我也刚开始学习 现在要学的东西太多

网友K:
呵呵呵呵。。。如果大家接触过三相交流整流子电机的话,就会发现磁极对数不是偶数了。那种电机的转子一端有和直流电机一模一样的整流子【换向器】。另一端有和滑环电机一样的三相滑环,都是经过碳刷链接到电源, 而且整流子的那一端的碳刷可以相对的圆周滑动,达到调速的目的。

网友L:
书上有!记不的了!

网友M:
电机的极数是指N与S的个数和,它是偶数2、4、6、8,******极对数是两个极S与N为一对。那么同步转速n=60*f*2/P,两极电机就是60*50*2/2=3000转/分?

网友N:
以前是混哪行?这点最基本的知识也要问别人,还是不要做工控罢了,要不你就成为笑柄啦!

网友O:
你讲 的很正确啊,要有自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