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输入问题

楼主(2009-03-12):
我最近碰到一个S7-200的一个模拟输入量的案例
能不能给一个S7-200模拟输入量的转化为实际的显示值。最好是液位
请问一下SUB和DIV是什么指令、它的详解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兄弟,先把手册读一遍再提问吧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B:
你连最基本的都不知道
还编啥程啊
先要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本人只想了解这两个命令]
我没在指令册中找到
希望大家能告诉我

网友C:
SUB是减法指令,DIV是除法指令,这两条指令归类为算术运算指令。这类指令还包括:ADD(加法指令)、MUL(乘法指令),这类指令是用的非常多的指令。这类指令在任何一个品牌的PLC的指令系统都有,手册上对这些指令有详细的解析。你说没找到,原因只有两个:一 你根本没有找;二 你是一个文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