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如何模拟,见图

楼主(2009-03-12):
PROFACE如何模拟,见图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楼主:
请论坛里的朋友指点一下,编好的PROFACE如何在电脑上模拟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A:
2000系列的要模擬必須要結合人機實體才能完成!

网友B:
简单说,PBIII 没法模拟,EX的模拟也没多大实际意思. 三菱的很好很强大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C(2009-04-12):
你可以用GP-PROEX2.0 或以上,( Project Converter ), 把你的PRW 程序转换去PRX 程序,
然后用GP-PROEX来模拟,这个实在是太强了,简单又好用!

网友D:
原来答案在这里,Very COOL!

网友E:
哈哈,我从来就没有模拟过的^_^听听高人们怎么说咱也学习下

网友F:
好,学习了,这就试试

网友G(2009-08-27):
可以模拟呀,要连接GP,同时你把编好的程序从PC上传到GP时,在上传设置画面里有一个"模拟"选项,请把它打勾,
然后在在PC上运行程序软件,点击模拟就可以啦.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