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经常在网上看到三菱的编程软件sw8d5c-gppw-c或sw8d5c-gppw-e,我刚入行不知他们都是什麽意思?那位老师帮帮忙解释一下,特别是后面的c,e。

网友A:
C是中文版,E是英文版

楼主:
中文版与英文版是各自独立吗?能通用吗?再次谢谢老师了!

网友B:
c-chinese
e-english
不知所说通用的含义,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是软件语言不一样,其它没什么却别

网友C:
编程软件不连PLC能不能编写程序?

楼主:
什麽意思?不连的时候可以写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编程软件不连PLC能不能编写程序?

不但能编写,还能运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hinese
e-english
不知所说通用的含义,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是软件语言不一样,其它没什么却别

通用的意思是说英文版的翻译成中文可不可和中文版互相使用?

网友E:
把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一起装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