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FX2  PLC的RUN输入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顾名思义,RUN与COM接通后,PLC程序就开始运行。

楼主:
但有的不接线也能运行,如果接线,PLC程序与不接线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有的不接线也能运行,如果接线,PLC程序与不接线有什么区别呢?

          一些PLC有RUN开关,接通后,上电就进入运行状态。 如果RUN开关没接通,RUN端子就起作用。

网友B:
就是你可以利用这个RUN端子使PLC远行.方法就是这个可用与RUN的端子与COM短接,同时要在软件里设定

网友B:
就是你可以利用这个端子作为RUN端子,在PLC的RUN开关置OFF时使PLC运行。.方法就是这个可用于RUN的输入端子与COM短接就行了。不过你要在软件里设定这个输入端子作为RUN 端子。

网友C:
请说说在软件里如何设置呢

网友D:
RUN与COM接通后,PLC程序就开始运行

网友E:
远程控制时不就起作用了!!!!!!!!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楼主(2009-04-11):
还是不明白怎么用!

网友F:
你是想了解在程序里怎么设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想了解在程序里怎么设定吗

是,怎么设定?

网友G:
在编程软件里可以把PLC运转的开关设置为输入继电器的某一点,也可以不设置,直接启动上电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编程软件里可以把PLC运转的开关设置为输入继电器的某一点,也可以不设置,直接启动上电启动
怎么在编程软件里设?举个程序例子

楼主:
已知,就是RUN/STOP开关打到STOP,COM短RUN端子PLC就运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H:
点这
再选择
sywlf

网友I: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J:
就是你接头该点就执行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