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掉线怎么办?

楼主(2009-03-12):
我用的无线网卡经常掉线,怎么办呢?下载30MB的东西得30分钟,有好办法吗?

网友A:
网络不稳定?

网友A:
那你去维修地点修理下吧,或许好一点

楼主:
是网络不稳定,2---3个信号,在别的地放5个信号,有办法增强信号吗?

网友B:
要麼裡無線路由器太遠,要麼無線路由器質量有問題

网友C:
更换增益天线

网友D:
用延长线换一换位置能好些

网友E:
不知道你用的那家无线上网卡!!!目前无线上网速度多不是很快。经常掉线是很正常!!如果条件允许楼主不妨去服务网点检测一下你啊无线上网卡。
我在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后来检测是网卡有问题,更换后使用之今!但是总之速度不会很快!

楼主:
是无限神州EDGE/3G无线网卡

网友F:
下载30m的东西30分钟那也太快了吧,我用的edge要几个小时。下载速度10k左右就是快的了。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G:
见识了。我也要换了。
相信自我!

网友H:
要麼裡無線路由器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