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图中的部件起画面转换键

楼主(2009-03-12):
请问大家,我用一张位图做一基本画面,又想用位图中的某一 部件做画面转换键『例如,做基本画面转换用』不知如何编程操作?

网友A:
多用动作开关!

楼主:
谢谢,我想知道如何把位图的某一部件做多用动作开关

网友B:
在位图上你所要做多动作开关的位置,放置一个多动作开关,使用透明显示的方式,这样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C:
在按键位置放一个画面切换开关,将开关图形设为无就可以了

网友D:
说得没错,就是这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