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9-03-12):
台达伺服驱动器,输入电压三相220V/AC, 接端字 L1, L2, L3,如果是单相电源220V/AC,是否就只接L1.L2就可以???

网友A:
应该是R,S,L1,L2。详细参照说明书。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2&cid=1&tpid=1
下载积分:+3(zwz579)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