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在三菱触摸屏上所显示的日期和时间进行修改?

楼主(2009-03-12):
望高手设计能修改日期和时间的程序,要求在触摸屏上修改。

网友A:
那要看你是用那种的PLC跟触摸屏通讯,用三菱的就可以

网友B:
那种plc都可以,主是你去看你的plc时钟的地址,还有查看相应的一些特殊辅助寄存器.看下手册就知道了,每种plc方式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