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GX-developer这个软件对PLC(FX,A,Q系列)进行密码设置?

楼主(2009-03-12):
如何用GX-developer这个软件对PLC(FX,A,Q系列)进行密码设置?
本人一直是都是破解别人的密码,却从来没有设置过密码?
今天试着在PLC上设置(FX)密码,结果却不能设置。
我是在ONLINE----->Password setup内面设置,结果里面只有三个选项“Register","Delete","Disable".
我点开"Register"选项,却不能设置,不知道为什么。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必须是8为才可以的

楼主:
软件版本吗?
我的版本已经是比较高的了,V8.78G的了。

网友B:
晕,站内已有过介绍了

楼主:
是吗?可是我在站内查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关信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版本吗?
我的版本已经是比较高的了,V8.78G的了。
你确认A你的PLC型号没有选错?B跟PLC的连接是否正常?C可以读出写入?
如果还是不行,建议你安装7.08版本GX,迄今为止最稳定的版本!不要以为高版本就好用!

网友D(2009-08-28):
1楼的意思是,密码必须是8位才行,如12345678……

网友E:
密碼必須是8位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