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通过光电码盘和高速计数器测电机转速怎样编程??

楼主(2009-03-12):
用三菱PLC通过光电码盘和高速计数器测电机转速怎样编程??因为是初学者,不知如何编程,那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请联系我:
fruitchxg@yahoo.com.cn
QQ:174486276
不胜感激!!

网友A:
SPD指令就可以用来测速的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A:
LD M8000
SPD X0 K100 D100
END
上面的程序指的是在 100ms时间内,对X0的通断进行高速计数,计数结果保存在D100,详细可以看编程手册的指令说明。
手册下载可以到这里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172.html

楼主:
谢谢!!
还有个问题是怎样将数据传输到电脑上呢???

楼主:
数据传输编程怎样的啊??老师也没教过通信内容,书看了,但不理解??

网友B:
用VB编程读写数据,网络上有,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
那PLC上只要编写转速测量的??数据传输不用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