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请问各位,我们真的不能自制出S7-300电缆吗?  波特率低一点没事的!只要能通上!

网友A:
要买转换器的
没有转换器是做不了的

楼主:
   不会吧!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复!我要想办法试试看!

网友B:
好像不能制作

网友C(2009-05-21):
都用什么样的转换器啊,RS232转RS485吗?S7 200用RS232转RS485用双绞线接3.8脚行不?

网友D:
好像不行哦

网友E:
买一根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