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15KW电机Y起动不了,三角能起动

楼主(2009-03-13):
15KW电机Y---三角起动,Y起动不了,三角能起动,什么原因?说明:是修复的电机

楼主:
Y起动时嗡嗡响,但不动

网友A:
空载试试看,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
应该是接线错误的原因。而且绕组内部的错误要多一些。

网友C:
降压启动都不行,一般是接线的问题把,仔细找找原因

网友D:
空载试试看,是不是起动时带的负载太大了

楼主:
负载不大,是水泵,到电机的Y----三角电压正常

网友E:
应该是电机重绕时没按原数据绕,或者你那里的电压太低.接线应该不会错,但如果找不到原因还是要查一下.

网友F:
一.修复接线失误,
二.电机修复的原因排除确认

网友G:
1,检查下电压
2,检查下电流

网友G:
3,检查下电机接线
4,检查下星三角启动电路
你可以空载试下,单独Y启动,

网友H:
三角能运行说明接线是正确的,你看看星型接触器启动时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I:
线头错误

楼主:
Y时到电机的电压正常

网友J:
接线用表量量看!

网友K:
应该是线路或控制元件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L:
我也估计是接线错误

网友M:
两种可能,线路接错,接触器触点坏。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接线错误的原因。而且绕组内部的错误要多一些。
同意此说法.

网友O:
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P:
可能是接线错了

网友Q:
负载不大,,是接线错误的原因

网友R:
应该是接线错误的原因

网友S:
一 Y接触器触电接触不良
二 启动负载过大
三 电压 过低
说明: 三角运行可以,就说明电机没有问题! 所以就有以上原因

网友T:
那是接错线了,把U1,V1,W1,接在一起,在把U2,V2,W2接电源
这叫Y接法

网友U:
电机维修过的话就是电机内部绕组有问题。新电机可能是接线错了

网友V:
应是接线问题呀.

网友W:
三角能运行,说明电机OK。看看控制线路有无接错和接触器触点有无坏。

网友X:
是接线的问题,我碰过这种事!查一下线!

网友Y:
检查一下锁Y点的接触器触点,Y启动时可能Y点没有完全短接,造成缺相。

网友Z:
有可能是其中把中心头接一块的接触器有一组触点接触不良所致。检检看是不。

网友AA:
查一下接线是互正确
Dengjiuhe

网友AB:
可能是接线错误,好好查一下

网友AC:
嗡嗡响是缺项,我以前遇到过的,肯定有根线错了

网友AD:
多数是电机接线有问题

网友AE:
估计是电机内部问题,Y不能动,那么三角怎么动???

网友AF:
应该是短接接触器的问题,因为三角形能启动,可能是接触器缺项

网友AG:
可能是接线错误或接触器主触头闭合不好的问题,造成启动时缺相。

网友AH:
可能是接线有错误!

网友AI:
检查下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AJ:
引用 网友S:
  一 Y接触器触电接触不良
二 启动负载过大
三 电压 过低
说明: 三角运行可以,就说明电机没有问题! 所以就有以上原因

网友AK:
接线错的原因多数

网友AL:
接线错误,首尾端没有搞清楚。

网友AM:
电机是不是进口的,还有线有没有接错。。。
星形启动的时候量下电流。

网友AN:
接线的问题

网友AO(2009-04-16):
是不是绕组的线圈头尾不一致

网友AP:
用变频器接星形,看能否运行,
如果能,则说明电机OK,查一下控制电路的原因.
如果不能,则电机内部确实存在接线错误原因,

网友AQ:
应该是你Y形公共端问题

网友AR:
也许是接线错误

网友AS:
怀疑是接线出错了.好好查下吧.

网友AT:
应该是接线错误的原因。而且绕组外部的错误要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