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各位前辈,我在家想玩玩触摸屏的功能,但不可能买拿东西啊,
是不是可以把GT designer和GT simulator下下来就可以在自己电脑上模拟一下了???

还有的就是,再把GX也一起装上,PLC到触摸屏的全部工作过程我就都可以知道了呢?

网友A:
这样也可以,不过可能会有点抽象,建议还是搞一个屏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不过可能会有点抽象,建议还是搞一个屏来试试

触摸屏上面那些图标、控件什么的是不是都可以模拟?
你说的抽象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B:
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GT designer和GT simulater

和PLC的相关软件:GX developer 和GX simulater

最好都装上。

一般触摸屏上的元件都是可以模拟的。

抽象应该是指模拟和实际可能会有不同。但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碰到很大的差异,以上软件安装完就OK了。
  • 下载积分:+2(xxscwsry)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GT designer和GT simulater

    和PLC的相关软件:GX developer 和GX simulater

    最好都装上。
    谢谢你的指教!
    我按照指导手册做了一个画面,在最后保存的时候提示“不能保存工程”!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哦,懂得了。。

网友D:
    有想法 !学习了 !

网友E:
    有的屏好用OFFLINE但有的屏这种功能不好用的。

网友F:
    大多触摸屏都有离线模拟功能了,你可以在触摸屏上编程好以后保存编译后直接点击离线模拟就可以了,效果还可以

网友G(2009-04-12):
学习中,有想法

网友H(2009-06-02):
4个软件 都要装齐....
PLC编程软件 GX
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2
HMI设计软件 GT
HMI仿真软件 GT Simulator2
先打PLC程序仿真 再打开HMI设计工程仿真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