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在下载程序到欧姆龙CPM2AH时,提示:无法下载扩展函数检查PLC DIP开关或设置,可我程序里没有用到DIP,只是一般的程序,关掉下载,可PLC里有我刚下的程序,一步都没少,试用也可以.我就想不通既然有下载怎么又会提示:无法下载扩展函数检查PLC DIP开关或设置和下载失败.这样会不会影响它的稳定性,是不是下载前要设定那些参数?

网友A:
你檢查過DIP開關的設定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檢查過DIP開關的設定了嗎?
我不知道DIP開關的設定在哪里,而且也不知什么叫DIP,有什么作用,因原CPM1A坏掉客户买了个CPM2AH,以前没用过,用编程软件把CPM1A程序转换成CPM2AH后下载到PLC,就岀现这问题.

网友B:
没有问题的,不影响使用的,这些扩展函数可能要在DM6000多少?(忘记了)里面设置数值,一般你直接下载程序就可以了,不用下载其他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DIP開關的設定在哪里,而且也不知什么叫DIP,有什么作用,因原CPM1A坏掉客户买了个CPM2AH,以前没用过,用编程软件把CPM1A程序转换成CPM2AH后下载到PLC,就岀现这问题.

DIP是上面的小开关,具体你可以联系我!QQ418513387

网友D:
你下载时不要选扩展函数就行了,能用的!!!!!!!!!!